伺服电机控制器角度脉冲问题

楼主(2016-12-16):
一般伺服控制器电机旋转一度是多少个脉冲?为什么我用的伺服控制器电机旋转一度才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款,里面会有个参数设定多少脉冲转一圈
好像我这个没得设定。

网友B:
如果是初始电子齿轮比的话,伺服电机分辨率除以360度

网友C:
电机编码器,电子齿轮比看看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说明书关于脉冲的就提到这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