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6-12-16):
一个文本,型号op320-a-n,显示是这样的,是哪里坏了,可有配件,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液晶屏排线接触不良,也可能是有断点

网友B:
OP320-A或者OP320-A-S
液晶 主板坏都有可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