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大神指导,三菱伺服设置方面!

楼主(2016-12-16):
用的是三菱QD77ms16模块。1 pr2每转脉冲数根据什么来设置(之前有看到说根据编码器每转脉冲数,那么这个编码器的每转脉冲是自己测试出来还是有说明书),求各位前辈告知。 2 pr3 每转移动量根据什么设置 3 jog速度极限值里面的速度是什么速度 4 原点回归方式 什么时候用"技术型2" 恳请各位前辈帮忙指导!!!感谢,感恩!

网友A:
问题比较多无法一一解释
可参考这二个页面
http://down.ymmfa.com/?id=370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09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