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200元悬殊 急需解决 高手远程指导解决问题,支付宝200元

楼主(2016-12-16):
请教个问题 在两台操作站都是组态王,把其中一台组态王操作站作为IO服务器,另外一台组态王操作站从这台服务器读取数据,可以正常读取,但是IO服务器的那个组态王被读取的那个数据本来一直都是正常的,被读取以后会出现间断性正常和通信中断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组态王文件页面阀室数据那个页面的阀室数据出现这个问题,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下面我把组态王附件上传
描述:组态王项目文件

网友A:
看下通讯等待时间与采集周期有地方调没时间改长些,应该就好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组态王里面变量的采集时间由1S改成5秒延长就能解决问题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