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各位师傅们好! 我想做一个组态,就是电脑可以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电脑用RS232 连接 威纶tk6100i用RS485连接三菱FX2N    我希望电脑能控制PLC 同时威纶触摸屏也可以控制,  问:怎么设制维纶TK6100i的参数?

网友A:
TK6100i好像不支持穿透的

网友B:
换个思路,FX2N增加个通讯扩展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用远程通讯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楼上的兄弟,这模块是插SIM卡的?还是直接连路由器?带不带WIFI功能?

楼主:
你说的,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