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好 FX3U 控制两套伺服电机,能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同时转,频率不一样

楼主(2016-12-16):
FX3U 控制两套伺服电机,能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同时转,频率不一样吗
用不用加脉冲模块

网友A:
能呀,不是有3路脉冲吗
下载积分:+2(sosyou) 谢谢哥
求

网友B:
看你用继电器输出还是电子管输出?????如果继电器输出就不可以

网友C:
不知道上面说的你有没有听懂 即使三个脉冲输出口 也只要多占用一个脉冲输出口 根据你的要求 两个伺服电机同时旋转 但是频率不一样 只要把另外一套伺服驱动器与第一套伺服驱动器的ABZ相 相连 然后设置参数 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多占用一个脉冲输出口 也不用加模块
下载积分:+2(sosyou)
史焕龙

网友D:
你好3u有3路脉冲输出,但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3u有3路脉冲输出,但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 但是要注意输出点位Y0\Y1\Y2 脉冲方向可以自定义,脉冲点是固定的 ,只有这三个点的脉冲频率可以达到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