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太平洋伺服电机

楼主(2016-12-16):
本人有一套太平洋750W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才能弄转。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upload=1] [upload=1] [upload=2]

网友A:
第一步:把线接上;
第二步:把电源接上;
第三步:把开关打开。

网友B: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要型号匹配,然后按照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的图纸接线,让上位机把脉冲和方向给伺服驱动器,从来带动伺服电机。(只是伺服电机转很简单)

楼主:
回三楼的朋友。这套伺服驱动器上面没有可调按钮。估计是用软件设置的。现在不知道以前用的是哪种运行模式。J4接口上1——13脚上有引线。。14——24脚原来就是闲置的。不知道这种接法是什么模式?按图接好线。在1,2上接入0-10V电源。电机没有反应。

楼主:
下载积分:+5(古铜) 对我有帮助

网友C(2017-04-14):
我记得太平洋做保险的啊,现在做工控行业了吗?

网友D: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