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松下PLC 实时的脉冲输出数怎么查看
手册说ch0 经过值和目标值保存在 DT90044-DT90047
但是在监控的时候,数据不对啊
求指导!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能用DT90045和DT90047
FP-X0的用什么,那里查找,软件里面的特殊存储器没有FP-X0的

网友B:
地址对吗?松下什么型号?
好像没有用DT90044-DT90047的。

网友C:
不同型号的不一样的吧,我看FP-XH 60T 的 CH0的经过值是DT90348 和DT90349   CH0的目标值是DT90350 和DT90351

FPWIN-GR7 软件中就自带有这些特殊寄存器的注释,你可以通过查看注释去查找到。
另外,你贴图中用的DMV指令是32位指令,需要占用两个DT寄存器,1个DT寄存器是16位的,你的DT寄存器编号要留出来,不然显示出来的和传送的数据不对的
你是怎么查的,,我在软件特殊寄存器里  查不到DT90348.

楼主:
PLC  是FP-X0
这个是 软件手册查到的       我的FP-X0去那里查这些特殊寄存器啊

网友C:
FPWIN GR7  编程软件可以查到的

网友C:
FP-X0  PLC

CH0  :   经过值低位 DT90400
              经过值高位 DT90401
              目标值低位 DT90402
              目标值高位 DT90403

CH1  :   经过值低位 DT90410
              经过值高位 DT90411
              目标值低位 DT90412
              目标值高位 DT90413

楼主:
问题以解决  谢谢大家  七楼八楼正解

网友D(2017-06-22):
请问怎么输入啊,,好像只能输入4位啊 DTxxxx ,,输不进DT90400

网友E(2017-08-25):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输入啊,,好像只能输入4位啊 DTxxxx ,,输不进DT90400

我也碰到这问题,就没人解答下吗?  谢谢
找到问题的原因: 不同型号的定义不一样,老款的是DT9040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