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编程线驱动问题

楼主(2016-12-16):
我电脑是WIN8 64位系统 PLC是FX3U 数据线驱动不支持系统怎么办?

网友A:
换一个支持WIN8的编程下载线
一般的都支持的,我是WIN7 64位的,用的都正常啊

网友B:
我WIN10的正常运行 跟编程线没有关系吧 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大家都说用系统最好不要用太高版本,否则出些莫名的问题,浪费时间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