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大哥们好 ,请问 伺服电机调频的问题
通过模拟量来改变D 数据寄存器

然后通过 D来改变伺服电机的转速

看到fx3U 的 可变速脉冲输出 plsv  但是这个指令没有加减时间

PLSR这个指令带加减速  这个指令可以调速吗,电机在运转的情况下不停机的情况下改变转速

网友A:
PLSV 指令 也有加减速时间的,需要把M8338置 ON    Y0的加速时间放入D8348 减速时间放入D8349 就可以了  ,你可以查看编程手册中定位控制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V 指令 也有加减速时间的,需要把M8338置 ON    Y0的加速时间放入D8348 减速时间放入D8349 就可以了  ,你可以查看编程手册中定位控制篇

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