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

楼主(2016-12-16):
哪位朋友知道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为什么是7根线?分别是A,B,C,D,S,R,L.(这三根l,s,r是5V,gnd,和屏蔽线)而接到驱动器上的只有5V,gnd和A,B四根线。通电显示编码器故障。点动模式不转。是不是编码器坏了?怎样检查编码器好坏?

网友A:
编码器故障有好几种,显示故障码是几号?
驱动器与电机的型号各是什麽?

网友B:
绝对型,,A2的伺服吧,,报什么故障

楼主:
电机型号:ECMA-E11521ES 驱动器型号:ASD-A2-1521MA 编码器型号:NH4-20LS65C7T 电机上电就报警ALE11.是不是编码器坏了?用什么方法检查编码器好坏?有示波器不知道接哪根线?示波器地接GND,表笔分别接A,B.转动主轴。示波器没有波形显示。

楼主:
表笔-接GND。表笔+分别接A,B.转动主轴。有2V电压。无变化。如何确定编码器好,坏?

网友C:
这种编码器信号是走通讯的 你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ALE11是报编码器故障 如果编码器线没有问题 编码器坏的可能很大 这种编码器要写电机参数的

网友D:
用什么方法能检测该编码器的好坏?万能表不行。用示波器也试了,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