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伺服控制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6-12-17):
目前较为主流的伺服控制系统有哪家好一点的,就是动作切换时间,脉冲精度,扭矩和角度可以随时监控的,还有通讯总线要比较通用。可以通过总线控制里面的动作。

网友A:
国内通用多一点还是日本品牌---松下、安川等。国产台达的也不错,性价比高。还有西门子也用过一次

楼主:
嗯,看下先

网友B:
松下我公司用的最多的,也是调试最方便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