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7):
  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想请教几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真心感谢愿意给我解惑的前辈,先在此谢谢了。

1,。485通讯,我如果用三菱PLC和威纶通触摸屏进行485通讯,除了在软件里设置外,我需不需要在PLC写通讯的梯形图呢,因为我查了有很多需要自己写485通讯的,就是下面这个图。那我什么时候只需要设置参数就好了,什么时候需要自己写通讯呢。还有我怎样测试是否通讯成功了呢,触摸屏显示?还是在GX WORKS上看?
2.最近看了Q系列控制伺服的,手册翻了很久,真的头疼,别人的而程序里有很多U1\G1000这样的功能指令,我知道这是系统定好的,只要用就可以了,但是说明书上死活找不到,哎,求教我怎样找到能控制伺服电机的方法和程序。

谢谢大家。

网友A:
1,三菱PLC本身不带485通讯接口,要加通讯模块,所以要写程序
2,我有FX3U控制台达伺服程序,没有用过Q系列的

楼主:
谢谢你,我想问一下写通讯是不是就是写 TO H4 K1500 K9001 K1这样的指令,我看了一下,这些其实就是设置参数,所谓的要写通讯是不是就是写这些参数呢?

网友B:
引用楼主a239440265于2016-12-17 11:25发表的 一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 :
  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想请教几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真心感谢愿意给我解惑的前辈,先在此谢谢了。

1,。485通讯,我如果用三菱PLC和威纶通触摸屏进行485通讯,除了在软件里设置外,我需不需要在PLC写通讯的梯形图呢,因为我查了有很多需要自己写485通讯的,就是下面这个图。那我什么时候只需要设置参数就好了,什么时候需要自己写通讯呢。还有我怎样测试是否通讯成功了呢,触摸屏显示?还是在GX WORKS上看?
2.最近看了Q系列控制伺服的,手册翻了很久,真的头疼,别人的而程序里有很多U1\G1000这样的功能指令,我知道这是系统定好的,只要用就可以了,但是说明书上死活找不到,哎,求教我怎样找到能控制伺服电机的方法和程序。

1.選擇適當的模組做通訊
   MODBUS----QJ71MB91
   其它--建議QJ71C24N

2.參考該模組使用說明。

网友C:
不要写,要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