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上的一个东西

楼主(2016-12-17):
求教一下图中的那个是什么啊,有什么用呢?

网友A:
这个是电机刹车器

网友B:
可以看做电磁刹车。

网友C:
抱闸电机,里面的抱闸器

楼主:
谢谢,请问这种电机刹车时接两根火线的?我知道伺服刹车是接正负24V。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机刹车器

楼主:
谢谢,请问这种电机刹车时接两根火线的?我知道伺服刹车是接正负24V。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做电磁刹车。

网友D:
这是电磁制动器或测速发电机,看图纸标注

网友E:
这是电磁制动器,是用来提高横移位置准确度给马达施加的一个机械制动装置。一般情况下这类电机的刹车器都有一个电压转换器,这个转换器有输入380V AC转换成190V DC ,也有220V AC转换成190V DC或者90V DC,这要看电机所用的刹车器是采用多少伏电压的啦。

网友F:
电磁刹车油220V的也有24V的,你这是三相异步电机啊
求

网友G:
应该是断电刹车装置。

网友H:
抱闸才是准确的。

网友I:
电机刹车器,是24V的,图纸上有说明啊。

网友J:
电机刹车,很多快速门,自动门上都用变频器和刹车控制电机启停位置。

网友K:
看图应该是一个刹车线圈、电机在运行过程才会松开。

网友L:
是刹车线圈
求教电机上的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