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脉冲指令,D8340脉冲量监控问题求教各位达人

楼主(2016-12-17):
M3000我只是用来断开DPLSR指令,用DPLSV指令来测式.
用D8340监控Y0输出脉冲在威纶屏上显示脉冲量。用DPLSR 指令时D8340监控不到以发出脉冲量,实际伺服以按设定值走完距离。但用DPLSV时监控D8340有发出的脉冲量。现在我想用DPLSR指令发脉冲,在把D8340发出的脉冲同一个设定值做比较得到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来实现控制下一步程序。问题是:用DPLSR指令时怎样才能监控D8340实进发出的脉冲。并把它传到一个D内。

楼主:
如果用DPLSR我要知道我伺服走的长度,这样能不能监控到以发脉冲量.经过运算就可以得到.如不行,那真的还要加个编码器来测长度.成本又高了一点.各位高手达人请指点急..................................

网友A:
怎么不用DDRVA

网友B:
PLSR的监控地址是D814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那用D8140的话3U几个脉冲口都可以同时用吗

网友B:
具体看编程手册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