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伦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17):
本人刚接触触摸屏,有点问题,想请教哪位师傅指点下。
我在触摸屏上面设置了位状态设置开关,但是与PLC通讯上后,无法控制PLC的输入点的开和关,请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比如两个out yo
基本都是ldp m0 alt Yo 触摸屏设置M0

网友B:
我刚刚实验了一下,把输入位X改为M就好了。

网友C:
初学的不理解X M的用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