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控制变压器零点的问题。

楼主(2016-12-18):
电源输入是两相220V,输出要求是单相220V,输出端一个点要求是零电位,是把这个点接地然后得到零线?谢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可以的,你的情况,也可以用自耦变压器啊。

网友B:
只有用隔离变压器可以把输出单点接地.
自耦变压器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