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步进电机

楼主(2016-12-18):
步进电机如何控制他速度,定位呢我公司新买了一台步进电机制作贴胶带设备上用

楼主:
步进电机可实现这功能吗

网友A:
由脉冲频率控制速度,由脉冲个数控制位移,也就是定位
步进电机驱动器 SH-2046A 配什么型号步进电机, 电机名牌看不清楚了

网友B:
通过PLC发脉冲
步进电机驱动器 SH-2046A 配什么型号步进电机, 电机名牌看不清楚了

网友C:
一般的步进电机说明书上都会有详细说明的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风铃

网友D:
步进电机一体化控制器可以完成调速和定位功能,参照说明书简单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3楼群主留言,把驱动器型号在淘宝上一搜,然后请店家配电机。

网友A:
选57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