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输入框数据比例的问题

楼主(2016-12-18):
用触摸屏编辑一个频率设定输入框给变频器输入频率。结果必须输入5000 .00才能让变频器运行在50.00HZ。怎么才能使之输入50.00等于50.00HZ?没用PLC,昆仑屏直接与CP2000系列台达变频器连接的
血战到底

网友A:
到底是500还是50,说都说不清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触摸屏有没有这功能。数据输入的属性对话框里,可以选择“运算”这个功能。 你在输入框中输入50, 它会把50x100=5000发送给PLC。 见下图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