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attachment=161158]
从状态S27循环转移回到S0,定时器T6不是已经复位了吗,为什么还能做为转移条件呢?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PLC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你的思路停留在中继电路控制模式,没有了解PLC工作原理。
图中有两个T6,我觉得第二次循环是不能实现的呀

楼主:
进入S27,复位s26,定时器T5断开.
那循环回到S0,复位S27,定时器T6不也断开吗?

网友B:
T6没通之前,是不会转移到S0的啊
还有一个T6转移条件

网友C:
s27运行当T6动作转到S0,转到S0后S27复位,T6也复位

网友D:
T6时间不到也不转换到S0呀
T6时间到转移到S0后,T6不就复位了吗?可图上~~

网友E:
M8002只是初始化,也就是PLC上电只执行一次ZRST,执行完后按步进指令逐一执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进入S27,复位s26,定时器T5断开.
那循环回到S0,复位S27,定时器T6不也断开吗?

一楼说的对,PLC输入与输出是按一定周期同时输入与输出的,
详情请看编程守则

网友G:
說得對,但必須是從上一步轉移到下一步,上一步的才如你所說。

网友H:
M8002只是初始化,也就是PLC上电只执行一次ZRST,执行完后按步进指令逐一执行,最后一步FE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s27运行当T6动作转到S0,转到S0后S27复位,T6也复位

是的,可是S0下面还有一个T6的转移条件呀,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步进继电器S转移时的那个扫描周期,那两个S会同时接通
我想知道的是,当S27动作,时间一到T6就接通,程序向S0转移,则S0复位,此时T6不会复位吗?

楼主:
当S27动作,时间一到T6就接通,程序向S0转移,则S0复位,此时T6不会复位吗?

网友I:
当T6时间到,T6触点接通,马上转移到S0,那么S27和S0会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这时T6还没断开

网友J:
个人认为上面的T6那个触点是没有用的,实际使用时右边的两个条件起作用,个人见解,高手勿喷

网友D:
上面那个LD T6 是循环的转移条件.
怎么说上面的T6没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