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请教,电子整流器日光灯会闪,就是开关打开一闪一闪,一下黑一下亮,稳定不下来。一般会是哪个原件没用。谢谢!

网友A:
灯管坏了。。。

网友B:
这是因为你控制日光灯、节能灯的开关也许没有接在相线(火线)上,而是接在了的中性线(零线)上面,当你的关上开关后,由于火线还和灯的电路相连接着的,由于电路中有电容,还可以使交流电形成电流,使灯管中还有电流通过,还是会通电,日光灯会有一个放电过程,所以会闪(平均5S到1min左右一次),会有发光现象,直到不足以驱使日光灯启辉器工作。
【解决的办法】

就是把零线从开关上拆掉,把火线接上,换下位置就好了。电路问题,可以尝试就接上阻容元件,电阻是10千欧-5千欧,电阻小一点效果好一些但电阻瓦数要大一点,电容选400伏以上的无极电容容量在0.1-0.47左右,(灯管先更换新的再试试)
独自漂泊

楼主:
谢谢!我是想修整流器,想学点基础知识。灯管是新的,向这种情况会不会起动电容没用或者是其它元件没有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容上的J是什么意思或单位。

网友B:
比如电容标103J 1600V 表示:
电容容量:103=10*10^3 pF=0.01uF
电容误差:J表示,+/-5%
耐压:  1600V
希望能帮到您。
  • 下载积分:+5(lu08171537) 热心助人!
  • 独自漂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电容标103J 1600V 表示:
    电容容量:103=10*10^3 pF=0.01uF
    电容误差:J表示,+/-5%
    耐压:  1600V
    希望能帮到您。

    好人啊

网友D:
    引用楼主cao1314520于2016-12-19 10:47发表的 电子整流器日光灯会闪 :
    请教,电子整流器日光灯会闪,就是开关打开一闪一闪,一下黑一下亮,稳定不下来。一般会是哪个原件没用。谢谢!

    启辉器内部的无极性电容有问题。日光灯两端灯启动期时需要高压,这任务由电容在微型触发开关联续通断作用下产生高压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耐心指教。谢谢!

网友E:
    看看是不是零线松动。。。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F:
    直接不要启辉器,换一支LED灯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