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乱风清

楼主(2016-12-19):
1.伺服电机驱动器所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与步进电机驱动器所设置的细分数有啥区别?2.当伺服电机实际运行位置与PLC所发送的脉冲数不一致,所造成的偏差是由PLC程序来补偿,还是说由伺服驱动器内部闭环反馈来补偿?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1,伺服电子齿轮比 表示 上位发送的脉波(PUU)  乘以 電子齿轮比  等于 伺服内部编码器脉波單位(PLS)

=> 可参阅 伺服齿轮比公式

步进电机的细分数 是原本的步进角再做的细分割倍数,通常二相步进而言,步进角1.8度,细分数10,就是再细10倍,变成0.18度 => 对应一个命令脉冲

网友A:
2,伺服追随误差 停止时几乎为0,等速时中等,加减速时最大!要看你的应用需要消去哪一种?

网友B:
1.伺服电机驱动器所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与步进电机驱动器所设置的细分数有啥区别?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当为位置控制时,伺服驱动器齿轮比是为了匹配上位机(一般指脉冲数量)与机械拖动部分(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之间的实际位置,具体计算:一般的伺服驱动器说明书 上面都有
步进驱动器细分数也是这个意思,根据步距角进行计算

2.当伺服电机实际运行位置与PLC所发送的脉冲数不一致,所造成的偏差是由PLC程序来补偿,还是说由伺服驱动器内部闭环来补偿?
你设置的偏差是多少,超过你设置的偏差了没有;发出的与反馈相差过大的话,一般是参数设置有问题(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