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16-12-19):
DFROM K0 K26 D1009 K1
TO K0 K16 K2M300 K1
两段指令不是同一程序上的,希望各位大神指导,通俗点更好,谢谢

网友A:
亲,程序中点到这们命令,按F1可查看帮助。手册上也有。

从IO编号为0的缓存区(一般是智能模块的缓存区)的第26个字开始,读取2个字(from是1个字,Dfro是2个字)的数据,存储到D1009中。
把M300~M307 写入到IO编号为0的缓存区的K16~K23的位置上。

网友B:
是k16吧      8个位开关组成一个低八位的字节吧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请问前辈,后面K1 什么意思,我的这个程式所在的CPU不支持F1查看。。。
引用 网友A:
亲,程序中点到这们命令,按F1可查看帮助。手册上也有。

从IO编号为0的缓存区(一般是智能模块的缓存区)的第26个字开始,读取2个字(from是1个字,Dfro是2个字)的数据,存储到D1009中。
把M300~M307 写入到IO编号为0的缓存区的K16~K23的位置上。
  • 下载积分:+1(不舍昼夜)

网友C:
    DFROM K0 K26 D1009 K1
    TO K0 K16 K2M300 K1
    两句都是特殊模块操作指令。

    第一句:读扩展模块,k0表示扩展模块在0号位(连接在主单元),k26表示0号位模块缓存区的#26通道,k1表示读1个寄存器。这一句的含义是:将0号位模块#26及#27中的数据写入D1009,写1个寄存器。
    第二句:写扩展模块,将0号位模块#16的数据写入M300~M307中去,k1表示写1个寄存器。
  • 下载积分:+1(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