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FX1N的PLC如何进行通信

楼主(2016-12-19):
FX1N-20MR的两个三菱PLC如何互相进行通信?是用并行链接吗?需要的程序是什么 我刚入门不是很懂

楼主:
就是相互传输数据

网友A:
用485通讯吧

网友B:
也可以加CCLINK模块

网友C:
附件是FX3U并行链接方式程序,可以参考
FX3U PLC并联链接.zi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FX3U并行链接方式程序,可以参考
[attachment=161998]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