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一个PLC通道,用继电器切换4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6-12-19):
各位大神,有谁用过一个PLC通道,用继电器切换4个步进电机,这样容易丢步吗?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不是同步运行,可以切换N多个,并且不会丢步,我搞过2个,没一点问题。

网友A:
我建议你不要用继电器切换,直接用Y点输出切换比较好点。

楼主:
用Y点切换,并不能节约驱动器。主要是想节约成本。

网友A:
我以为你是高速脉冲输出点不够呢?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省吧!

楼主:
小公司,领导很在意成本的!

网友B:
在意成本就不要用PLC和步进拉,用人工来做动作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