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我想问下,使用三菱的绝对位置指令  DRVA   跟伺服的设置 脉冲输入形式有没有关系。

伺服不是有正方向脉冲加负方向脉冲  和   脉冲加符号  形式

应为,我是实际应用时原点在中间,伺服会在原点左右走,所以会有正负脉冲。

哎,今天弄了一下午,始终伺服都是朝向一个方向,不知咋个回事,但是方向Y4的线我肯定时接对了的,应为我用DPLSY 指令左右跑都没有问题。

打官方客户告诉我说DRVA 指令不需要指定方向(程序里)系统自己根据寄存器对比当前值判断移动方向,可是我就是没弄出来,郁闷啊!!

对了,我用的FX5U,还望高手指教一下,到底如何弄。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B:
伺服设为脉冲加方向控制方式

网友C:
伺服参数,脉冲输入形式,设为脉冲加方向

网友D:
是可以做出来的,是你的程序没做对而已

网友E:
5U,我也在弄啊,没遇到你的问题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F:
你把脉冲值设为负数就可以向原点后面移动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