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中cc-link指令问题

楼主(2016-12-19):
x1059初始化模块设置完成标志,x105b模块准备完毕这俩点,是cclink远程站模块中特定的点吗,这具体是干什么用的,说明书是英文,看不懂,求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不是大神看我级别就知道。一般X开头的都是输入信号,不是固定或专用。

网友B:
应该是远程站点的地址,要看具体的站点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