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这个报警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12-20):
一个对射光纤,对射的是一个料带的孔,当PLC发出前进一格指令的时候,理论上光纤应该是由常亮变成不亮然后再变成常亮,如果出现故障,例如料带卡住,并没有前进时,这是光纤的信号应该没有上述变化过程,此时应该报警

网友A:
都只要有这些变化的那就照着这个变化写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你发前进指令的时候肯定有一个常闭的 然后再用他的光钎的下降沿和上升沿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不难写

网友C:
用一个下降沿检测就好了!比较后有错误就报警

网友D:
用2个定时器 ,假设 光纤常亮定时3s 常闭定时3s 如果光纤在3s内没有闪烁 说明卡死。可以暂停设备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