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各位前辈,我知道B是链接继电器,是做通讯用的,但是翻了一上午手册都没看明白,请问一下这个怎么用呢,两个QD75,四个QJ71C24N-R2,附上程序和截图,谢谢了。
附件: 123.rar (219 K) 下载次数:138

网友A:
看看CCLINK-IE手册吧,主站为每个站分配发送区。上图中当前PLC把B10、B11发送出去,另一站的PLC可接收到B10、B11

楼主:
好的,我不知道要看CCLINK手册,感谢你的帮助
引用 网友A:
看看CCLINK-IE手册吧,主站为每个站分配发送区。上图中当前PLC把B10、B11发送出去,另一站的PLC可接收到B10、B11

网友B:
你这里只是当M来用

楼主:
谢谢。没用过三菱Q,突然来个大项目,要加油学习了。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只是当M来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多台PLC之间的软元件转换用

网友D:
2台PLC(不限定同廠牌)
A PLC使用B000~B0FF
B PLC使用B100~B1FF
如果A PLC-------(B000)
那麼B PLC中B000的接點會隨之ON/OFF
這種通信也可使用W,傳遞數值
如有不對之處,還請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