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软件问题

楼主(2016-12-20):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三菱变频器A500和A700使用的软件名称分别是什么?这两种变频器使用的软件是否一样?多谢~!

网友A:
一样是一样就是版本支持不同而已

楼主:
请问一下A500的软件的使用方法步骤是什么呢?
浙北自动

网友B:
这软件我看根本用不着的:

楼主:
我现在有A500的变频器,需要更换成A700的,要把它原来的参数读出来啊

网友C:
论坛里自己找一下,安装软件 FR Configu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