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最近在用QJ71E71这个以太网模块,在用他和外部设备固定缓冲存储器无顺序通讯,
BUFSND指令。发送HEX: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
而实际看到接收的是HEX:11 00 22 00 33 00 44 00 55 00 66 00 77 00 88 00
,看了手册,是说BUFSND指令是 16位二进制 数据类型,
想问一下,怎么将数据类型改成8位 二进制???

网友A:
16/8=2
接收端做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2
接收端做数据处理

接收端是设备端,不能做处理,只能接收,数据不对就不识别了。

网友B:
如果发送  HEX  2211  4433  6655  8877
接手到的会是什么?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HEX  2211  4433  6655  88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发送  HEX  2211  4433  6655  8877
接手到的会是什么?

这样是可以得到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但是我的接收格式必须是13个字节,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CAN总线 例子:08 00 00 00 01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08 是标准帧,00 00 00 01 是ID,11-88是8个数据位,
这样的话 我用16位二进制是不行的,得用8位二进制来发送。

网友D:
很好奇!采用有顺序的方法发送结果会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