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为什么我的C251计数总是0   1   -1循环计数,M8251也是反复通断!!!

网友A:
是程序没完整,发完整程序来睇下!你用编码器输入的吧?你可以参考下我之前发的台湾佬程序,学习下的!那里用左C251和C253来跟踪编码器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程序没完整,发完整程序来睇下!你用编码器输入的吧?你可以参考下我之前发的台湾佬程序,学习下的!那里用左C251和C253来跟踪编码器输入的!

程序只有这么多,监视仿真看不到c251正常计数!!

网友B:
应该是输入点接错了吧,

网友C:
X0,X1信号过低
  • 下载积分:+2(3376824569) 热心助人!

网友C:
    X0,X1信号频率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X0,X1信号过低

    x0,x1我是手在旋转编码器!!没有接电机,会有影响吗?

网友C:
    你用了编码器,那就不是信号频率低的问题,还是检查接线吧

网友C:
    PLC是不是正品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了编码器,那就不是信号频率低的问题,还是检查接线吧

    fx3u-60mr的plc
    A相接x0
    b相接x1
    z相接x2
    +VCC接plv  的+24再接s/s端子
    0v接plc  0v
    再就是220v电源!就这么多接线!应该接线没问题

网友C:
    编码器规格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规格再看一下

网友C:
貌似都没问题呢,M8251能计数168次,会不会是编码器故障或与PLC不匹配呢。用单相单计数高速计数器分别对X0,X1试试
4. 与高速计数器输入相连接的设备的注意事项
*1
高速计数器的输入,使用通用输入X000~X007。根据所连接的端子,可以连接下表中的输出形式的编码器 。
此外,电压输出型或绝对型编码器,不可以连接到高速计数器输入上。
→ 有关接线的内容请参考可编程控制器主机的硬件篇手册
可以直接连接到基本单元的输入端子的输出方式 开路集电极型的晶体管输出方式中支持DC24V
可以直接连接到FX3U-4HSX-ADP的输入端子的输出方式 差动输出方式(输出电压为DC5V以下)
*1. 按照电气上的相性,有时候即使使用上表的输出方式中的旋转编码器也可能不能正常运行,所以还望
事先能够确认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都没
m8251计数说明编码器一会正一会反转,

网友D: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编码器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换个编码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编码器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换个编码器试试!

怀疑编码器坏了吗?没有换的,才买的新的。。

网友E:
将S/S改接到0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S/S改接到0V试试

s/s接0v全部灭了,输入也没信号了!计数器也不计数了!

网友C:
C235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35试了没有

接单相输入时候,输入信号全部没有了!也不计数!

网友C:
换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