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请老师们给看看他写的
                                           OIH48
                                           P8
                                           L6
                                           5V
                                           TS5214
                                           N8566
                                           SER.NO       XL73794
这些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啊!
   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A:
OIH--optional increment hollow shaft encoder光电增量中空轴编码器
48--外径 48mm
2500--分辨率 2500
P8
L--线性驱动
6--输出相A、B、Z、u、v、w
5V--电源电压
TS5214N8566 型号
不是很全,再找手册看看
感谢老师的帮助

网友A:
感谢老师的帮助

网友B:
你这个广告做得真好
`请看清楚我是新手 不是做广告  我只是不明白这东西 所以问下   因为我的编码器坏了  不知道选哪一个   图片的确是我在某个地方找的  但是你看到我留下叫卖的信息了么  就说我是广告   说之前先看清楚了

网友C:
顶楼上。。。
`请看清楚我是新手 不是做广告  我只是不明白这东西 所以问下   因为我的编码器坏了  不知道选哪一个   图片的确是我在某个地方找的  但是你看到我留下叫卖的信息了么  就说我是广告   说之前先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