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里面写程序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些点用过了哪些没有用过

楼主(2016-12-20):
比如中间继电器M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用了M0~M511里面的哪一个,还有哪一个我没有用过,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软原件的使用情况,类似于台达的编程软件这样的

网友A:
Ctrl+d 就可以显示显示软元件使用列表,还有使用次数!

网友B:
很难查,打个比方k4M0,软元件使用了M0其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