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想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利用电脑(网络调试助手)和FX3U-ENET-L通讯。

电脑发数据可被PLC收到,PLC发数据可以被电脑收到。

哪位大神用过这个模块的,指导一下啊。

FX3U-ENET-L 跟GX WORKS2直连就测试成功了,

步骤如下:一、通过软 FX Configurator-EN-L 设参数: 1:模块号设0
                                                                                                   2:运行设置:设IP  :192.168.1.254
                                                                                                   3:打开设置 在No.3/4 :MELSOFT连接
                            断电再上电
                      二、GX WORKS2当前连接设置:1:计算机侧I/F设置里选Etherent Module  设IP:192.168.1.254
                                                                                  2.电脑里IP地址设为192.168.1.100
                                    通讯成功,可以下载程序。

现在想让PLC发数据到电脑,应该怎么设置FX3U-ENET-L的参数,用固定缓冲区通信?具体如何设置?
  • 下载积分:+2(朱允芳) 非常谢谢,解决了很大问题
  •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61419] 这样玩?

    需要集线盒吗?只有一个PLC和一个电脑的话?
    菜鸟努力中

网友B(2017-10-18):
    又来学习一下,每三多学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