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l连接PLC驱动失败?

楼主(2016-12-20):
求教works2 1.54t 有两个文件夹 安装哪一个? 还有就是连接plc显示驱动找不到 ?求大师回答 谢谢

网友A:
安装1.77的

楼主:
因为连接的是fx3gplc 目前已经解决需要在软件安装的盘搜索 USBdrivers这个文件,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