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在非标自动化设备中,尤其是那些输入,输出点多的设备,它的感应器的质量很重要,关系着之后的维修率高与不高的问题。但市场上很多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光电开关,及光纤,要么就是特贵,要么就是特易损坏,不知大家常用的这些类似的感应器有性价比较好的可以推荐。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引用楼主益旺电气于2016-12-20 21:28发表的 讨论性价比高的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光电开关,及光纤 :
       在非标自动化设备中,尤其是那些输入,输出点多的设备,它的感应器的质量很重要,关系着之后的维修率高与不高的问题。但市场上很多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光电开关,及光纤,要么就是特贵,要么就是特易损坏,不知大家常用的这些类似的感应器有性价比较好的可以推荐。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如果机械特性和使用环境不同,那么配置的电器要求有区别。

网友B:
专业的最好的应该是 图尔克 系列的,当然价格也很贵
其次是施耐德和欧姆龙这些老牌的产品,价格稍贵一些
性价比好的的是施迈赛等
国产的就只能用在一般场合

QQ:1121930977

网友C:
基恩士-欧姆龙-松下。。。

网友D:
精度不高的,一般用塑料的接近开关,精度高一点的就是检测精测金属的到位不到位,接近开关的材质也是不锈钢,还有对射开关,漫反射开关,光幕开关,安全栅开关等

楼主:
其实,只要好用,不在乎是否为进口或是国产,只要稳定,满足要求,不易坏即可。
最近用松下的CX-442,用着感觉很不好用,老是检测有时有,有时没有,还有时变化,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线及进行调节了,还是不好用,更换一种国产的激光光电开关,既简单,又很准,厂家还说保用2年,2年之内正常使用,损坏,直接更换。并且比CX-422还便宜。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E:
施迈赛是德国品牌能不好吗?
国产的接近开关做得比较好的有:江门瑞科,上海信吕,天津宜科,还有欣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