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microwin V4.0 SP9软件问题

楼主(2016-12-21):
请教高手,STEP 7-microwin V4.0 SP9软件访问路径里找不到PC/PPI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网友A:
重装系统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系统不要用太监阉割版的,不要用流氓卫士等软件。

网友B:
64位的系统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是DELL的电脑吧。

楼主:
win764位旗舰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