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7-200(晶体管)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12-21):
查看手册根本看不懂!!看例子 SMB67 SMW68 SMD72 SMB37 的 有点乱
~

网友A:
按F1 帮助索引 PLS 进去看 下面有例子 详细功能讲解也有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B:
先看看硬件手册,注意一些接线的规则,S7-200的是一般是PNP型的。然后你看看西门子的步进指令,书有实例,你对照着做一个测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