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伺服中继端子台DSVTB-50

楼主(2016-12-21):
手头没这个资料,求赠,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转接而已,就像I/O模块转接的中转台一样,把伺服50针的焊线转换成螺钉接线形式的,1对1的关系,买的成品的话自带焊好的线,屏蔽处理的也可以。

网友B:
说简单点就是接线端子,把原来线束改成变成端子好接线.
有谁用过伺服中继端子台DSVTB-50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