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为什么控制不了步进电机,求指导

楼主(2016-12-21):
这是根据例子写的,,接线是Q0.0链接的pu+ 加了2K的电阻 ,pu-链接的0v,,PLC的1L+链接的24V+,1M链接的0V

网友A:
没用过西门子的PLC,其他一般是PLC控制pu-接2K电阻COM接零。pu+接+24V

楼主:
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楼主:
补充一下 PLC是晶体管的,接线是Q0.0链接的pu- 加了2K的电阻 ,pu+链接的24v,,PLC的1L+链接的24V+,1M链接的0V

楼主:
用松下的PLC没有问题 证明驱动器和电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有共阴极和共阳极的区别
一般是接线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共阳极,接线是Q0.0链接的pu- 加了2K的电阻 ,pu+链接的24v
共阴极,接线是Q0.0链接的pu+加了2K的电阻 ,pu-链接的0v,,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松下的PLC脉冲输出点是NPN型的,西门子PLC脉冲输出是PNP型的,,那么说我现在需要电平转换 ,有没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C:
改接驱动器上的公共端就可以啦
改了Q0.0接PU+加2K电阻,PU-接的0V,没用

楼主:
这是驱动器的说明 是不是只能PU-接受脉冲?

网友D:
日系列的一般都是NPN型的,但也可以改成PNP的。西门子的一般是PNP的,所以你需要对PLC的一些硬件多一些了解。有时间可以多看看硬件手册什么的。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