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助模拟量如何经fx1n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12-21):
求助高手,仿形加工需要,用位移传感器得到的模拟量后,如何经fx1n控制伺服电机作正,负方向运动。

网友A:
模拟量信号是给伺服运行的一个信号,再控制伺服正转反转的输入点

网友B:
用位移传感器得到的模拟量→FX1N-AD-DB模块转换为数字量→数字量换算为距离值→距离值再换算为伺服输出脉冲数→用脉冲指令输出到伺服驱动器
以上是处理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