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求助:DRVI指令能重复输出吗

楼主(2016-12-21):
求助:步进运行下,M6第二次接通,DRVI指令没输出

网友A:
你的程序里是DRVA 不是DRVI
絮乱风清

网友B:
你用的是DRVA指令,是绝对位置控制,第二次使用如果寄存器中的数值不变化,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C:
DRVI指令可以重复输出;DDRVA指令,在清除D8340(Y0)的值,也可以重复输出

网友D:
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 DRVI是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是相对于原点定位的 相对定位是依照目前位置定位的 说道底就是2个指令参照点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