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程序

                       程序这样子有有问题么??   通讯格式和变频器上的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通讯不上。 求大神指点一下原因  ,被这个搞死了

网友A:
用三菱变频器通讯专用指令,不用这么麻烦写RS指令

网友B:
给个案例你看看吧
附件: FX3U与两台A740变频器通讯.rar (958 K) 下载次数:145
  • 下载积分:+1(libing)
  • 下载积分:+1(uwei20)
  • 下载积分:+2(vios116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heidelberg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dgamen)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D:
    你那个CCLINK的远程I/O怎么分配的?有没有设置站号?然后变频器有没有在PU模式下,设置外部通讯模式?变频器有没有
    设置站号?波特率有没有设置?终端电阻有没有用上?终端电阻是否是与通讯电缆的电阻阻值匹配?

网友E:
    2楼好人啊

网友F:
    FX3u 是通讯是D8120吗?好象不是81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