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我触摸屏输入浮点数如何转换为电机脉冲数

楼主(2016-12-21):
比如我电机输入12.23mm这个十进制浮点数,用PLC程序怎么转换为到底我的电机需要转多少脉冲呢?
现在计算出来是电机正向走80000脉冲,我设备移动1MM.
求大神有空用三菱的程序帮我看下。。。哪怕打个草稿也行啊。。。。或者写下流程步骤也行啊。。。。
跪谢!
或者有这方面的案列吗?

网友A:
既然是伺服電機,一定可設電子齒輪比為什麼不設電機一個脈波
為0.01mm好理解,又好計算不用鑽牛角尖吧

网友B:
先看看吧
真诚感谢!

网友C:
触摸屏输入数值一般都可以设置比例,输入12.33,比例放大1000,PLC的值12330,移动每0.001mm就是80,所需要的脉冲就是12330X80,尽量不要用浮点.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3楼大神说的没错!

网友E:
如你说的“现在计算出来是电机正向走80000脉冲,我设备移动1MM”,那么0.01mm发800个脉冲吗,12.23mm就是发送1223*800个脉冲。在触摸屏不要选择浮点数,一般选择整数带小数数点的,触摸屏上小数在plc寄存器是不表现出来,触摸屏12.23在plc寄存器中就是1223。

网友F:
用的什么品牌的PLC?我们用的欧姆龙的,通过数据类型转换就好了。先用浮点乘*F,再转换成整数FI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