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00A

楼主(2016-12-21):
各位大神,现在一启动,伺服电机转动一下控制器就报警AL50,负载很轻,把联轴器取下也还是报警,谁遇到过此现象。控制器型号比较老,谁有操作手册麻烦发我一下,邮箱
liuchenghaolaf@163.com

网友A:
检查一下伺服相序接对了吗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