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程序,怎样编写让改变D85的值时D1247的值不变。

楼主(2016-12-22):
描述:程序图
如下图程序,怎样编写让改变D85的值时D1247的值不变。谢谢老师们指点

网友A:
* D85 K10 D88
* D1300 D88 D1247
这样的运算是一直在执行的,所以后面的数值会随着前面的数值更改而更改
如果前面的条件断开,运算结束。
或者MUL变成MULP,那就只运算一次

楼主:
Q系列PLC的MULP指令要怎么写,能教教我吗?

网友B:
你这不可能实现吧d85变化了 d88就变 d1247=d88*d1300 你这是要上天?

网友C:
程序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数据不跟着变化那才是错误的。

网友D:
把* D1300 D88 D1247
前面加OFF

网友E:
改成脉冲输出 只有运算一次

网友F:
需求表述不清楚。你是要D85的变化跟D1247的变化毫无关系吗? 你在程序最后一行上加上SM401触点就行了。但是你的D1247就没卵用了。
如果你想有条件的控制D1247. 最后一行可以直接通左母线,加个M1这样的触点控制运算就可以跟D85分开了。

楼主:
解决了,按1楼的方式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