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做过伺服攻牙的案例

楼主(2016-12-22):
用三菱PLC控制2个轴攻牙

网友A:
用直线插补,你的什么型号,有没有插补功能。
永无止境 !@#$%^&*

网友A:
如有插补功能,则分二轴,A为旋转轴,B为进给轴。
打个比方:当螺距为1.5MM时,A旋转轴转一圈,此时B进给轴要进给1.5MM,也就说,A转一圈.B进1.5MM. 二轴要同时进行位移,这就是插补。
永无止境 !@#$%^&*

网友B:
没有插补功能也可以的。一般螺纹要求精度没有那么高。做好加减速,同起同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