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PLC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自动化系统中所使用的各种类型PLC,有的是集中安装在控制室,有的是安装在生产现场和各电机设备上,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要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一方面要求PLC生产厂家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和使用维护中引起高度重视,多方配合才能完善解决问题,有效地增强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描述:PLC控制系统中抗干扰问题
附件: PLC控制系统中抗干扰问题.doc (35 K) 下载次数:99
  • 下载积分:+1(410627175)
  • 下载积分:+1(dgamen) 感谢分享!
  • 旋转编码器

网友A:
    今天就碰到一个三菱PLC编程通讯口的问题,插入通讯圆头,打开软件始终无法连接上COM口,又试了边上的一台同样的设备还是不行,开始怀疑是自己的编程线有问题。更换线也还是连接不上。正当头大时发现又突然连接上了。但监控程序时又死机了。反复试又可以连上,但不稳定。仔细观察三菱PLC边上有个变频器在运行,估计是受此干扰导致通讯时好时坏。(注:仔细把该三菱PLC拆下鉴别,发现尽然是个仿品。设备刚买来2年,打开PLC外壳几块芯片上根本没看到三菱的标识,塑料外壳的三菱规格型号等标识帖是喷印上的,字迹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