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料分等级如何实现?

楼主(2016-12-22):
前端检测出产品,分OK NG两条皮带分料。NG分8个档次分别排料。 NG产品半空掉落NG皮带上,NG皮带前端有一光纤感应来料。后端有8个吹气吹走8个档次产品。NG皮带用伺服。PLC为FX3U 这段程序如何实现。用移位还是什么 方式。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
来料大概一秒一个

网友A:
用8个左移指令(右移指令也行),分别代表8个不同档次的NG产品,分别用M10 M20 M30 M40 M50 M60 M70 M80作为移位指令的起始地址,作为8种NG产品的当前位置标志,举例:检测到一个7号档次的NG产品掉落在皮带上M70 ON,伺服移动到1号吹气口,M71 ON, M70 OFF,移动到7号吹气口时,M77 ON,7号吹气口吹气。其他档次的NG产品同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